原理图改动后更新PCB报错怎样解决?

楼主(2021-12-09):
原理图改动后更新PCB报错怎样解决?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时大家往往束手无策而选择重新建立一个空白的PCB板再去生成一遍,其实,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二。
其一,在我们第一次从原理图生成PCB时,软件就会生成器件之间连线的网表Netlists用以记录个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
其二,我们所建立的原理图文件在生成PCB时会被软件以原理图文件名作为分类名进行类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建立的PCB工程下有几个原理图文件,则软件在生成PCB时,会将这些原理图文件一一分类,以各自的文件名建立各自的一个类进行管理。
所以,当我们遇到上述问题时,只需清楚网表,删除相关的类,就可以顺利的更新PCB文件了。
具体操作:
在PCB文件编辑器下:
1、Design—>Netlist—>Clear all nets;清除网表;
2、Design—>Classes,在左侧的列表一栏,点击展开Component Classes,将相关的类右击选择Delete Class将其删除;
之后就可以顺利更新PCB了。

网友:
1、Design—>Netlist—>Clear all nets;清除网表;
2、Design—>Classes,在左侧的列表一栏,点击展开Component Classes,将相关的类右击选择Delete Class将其删除;
之后就可以顺利更新PC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