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场效应管,三极管,三端稳压器?

楼主(2021-12-09):
    芯片脚下的铜片,场管一般只有G极是信号线,是细线,其余的都为粗线。

    场效应晶体管,简称场效应管。主要有两种类型和金属 - 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由多数载流子参与导电,也称为单极型晶体管。

    它属于电压控制型半导体器件。具有输入电阻高(107~1015Ω)、噪声小、功耗低、动态范围大、易于集成、没有二次击穿现象、安全工作区域宽等优点,

    现已成为双极型晶体管和功率晶体管的强大竞争者。

    三极管,全称应为半导体三极管,也称双极型晶体管、晶体三极管,是一种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

    其作用是把微弱信号放大成幅度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用作无触点开关。

    晶体三极管,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具有电流放大作用,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

    三极管是在一块半导体基片上制作两个相距很近的PN结,两个PN结把整块半导体分成三部分,

    中间部分是基区,两侧部分是发射区和集电区,排列方式有PNP和NPN两种。

    三端稳压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稳压管在反向击穿时,

    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或者说在一定功率损耗范围内),端电压几乎不变,表现出稳压特性,

    因而广泛应用于稳压电源与限幅电路之中。

    万用表测量晶体管:

    场效应管、可控硅、三极管外形很相似,一般都只能以型号来区分,如型号不清则可试试用万用表测量电极间电阻大小方法来区别。

    一,三极管。因为三极管 的基极对其它两极都是一个PN结,当你用表循环测量到某个电极对其它两极都能呈现出低阻或高阻时,那么基本可以断定这是三极管。而其它两种管子都不具有这样的特性。

    二,场效应管。此管的源极与漏极常可以互换使用,而且两极间呈现电阻性,用表笔正反测量这两极电阻差别不大,而其它两种管子却没有这样的现象。

    三,可控硅。四层器件,阳极与阴极间有两只反向PN结,用表测量电阻极大;只有门极与阴极是PN结,正反间电阻相差很大;只要电极间符合这个现象的,那就是可控硅了。

网友:
    场效应晶体管,简称场效应管。主要有两种类型和金属 - 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由多数载流子参与导电,也称为单极型晶体管

网友:
    晶体三极管,是半导体基本元器件之一,具有电流放大作用,是电子电路的核心元件。

网友:
    三极管用的多,一般都当做开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