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对于屏蔽信号,锡箔纸和屏蔽网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09):
请问各位大佬对于屏蔽信号,锡箔纸和屏蔽网有什么区别?

网友:
铜丝网具有很好的韧性,不易折断,因此它本身就可以作为铝箔层的引流线,万一铝箔层断裂,丝网将起到将铝箔层继续连接的作用。

网友:
屏蔽网好啊,就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