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FPC做LVDS信号, 线宽,差分线-间距 间距是多少

楼主(2021-12-09):
一般FPC做LVDS信号, 大家的线宽,差分线-间距, 及对其他网络的间距是多少呢?还有个别情况,一个通道上到800MHZ以上的呢?

网友:
这个要根据你的FPC情况来定的  ,没有一个固定值,一般情况下都不用考虑线宽、线距离,最多就是多加一层铜皮,如果要求很高,可以按特征阻抗来做FPC

网友:
0.15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