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与触摸屏怎么连接?

楼主(2021-12-09):
单片机串口与触摸屏怎么连接?

网友:
触摸屏的接口决定了单片机如何与触摸屏连接,然后按触摸屏的协议编写程序

网友:
这个要根据触摸屏的型号来决定的,有的是232的,有的是直接TTL电平的,如果你是想问的是通讯协议的话,那没有型号也是不能做出很好的回答的

网友:
你说的屏幕是串口屏吗?如果是串口屏的话就可以直接和串口连接,如果不是,那就要经过电路来连接了

网友:
就是串口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