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的钢网制造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1-12-09):
PCBA加工的钢网制造有什么要求?

网友:
钢网最重要的是钢网的尺寸和框架。钢网采用AB胶和尼龙网纱的拉伸方式,必须在铝框和胶水的接缝处均匀地刮一层保护漆(S224)。为保证钢网有足够的拉力(规定大于35N/cm,一般要求30~50N/cm)和良好的平整度,要求钢网与框架内侧的距离不小于25mm,最好在50-100mm的范围内

网友:
为了保证钢网的平整度,需要有足够的张力,一般要求大于35N/CM,通常在30-50N/cm范围内

网友:
理想情况下,钢网开口部分应为倒锥形,即开口下方的尺寸比上部尺寸宽约0.01毫米

网友:
尺寸框架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