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失效分析

楼主(2021-12-09):
生活中最常见的灯就是LED灯,但是很少有人知道LED灯需要LED驱动器,近几年从事LED制造、和研发的人员大大增加。LED企业亦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由于从事LED驱动研发的企业和人众多,其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研发出来的LED驱动电路质量好坏不一。下面小编带领大家来了解LED驱动的相关知识。

导致LED灯具的失效时常发生,阻碍了LED照明的时常推广。LED灯具失效一是来源于电源和驱动的失效,二是来源于LED器件本身的失效。本文试着从实际的LED电源驱动电路这一方面,分析其电路的工作原理,然后试着从在不同环境下的LED驱动电路下,分析各种工作敏感参数对失效的影响,来进行失效模式的分析,最后,通过仿真来验证结果。并从理论上给出失效的解决方案。

LED驱动器

LED驱动电路原理

LED是一种半导体材料制造而成发光二极管,只能够单向导通,而且其导通电压不高,正向导通电流也不能太大,所以对LED的供电电源有了一定的要求,这时LED驱动电路应运而生。实际使用中,大多数的LED产品都是使用交变电源作为LED驱动电路的电源输入,通过驱动电路变成稳压输出形式或者恒流输出形式的一种电路。LED驱动电路,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很多类型,目前以电路的驱动原理,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线性驱动电路,一类为开关型驱动电路。

线性驱动电路

线性驱动电路从结构上一般都包含了以下的几部分,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

运用全波桥式整流,使交变电源整流成单向的脉动电压。滤波电路采取RC滤波,由滤波电路滤波出来的电压值已经比较接近于直流电源了,但是,由于电网上的电压波动,导致驱动电路的输出电压发生波动,这对于LED来讲,是致命的。所以滤波之后的电压需要加上一个稳压电路。以使线性驱动电路可以保持比较平稳的电压来驱动LED.

在线性驱动电路中,LED的亮度与通过电流成函数关系,而与加在LED上面的压降无关。从上面的电路原理图可以看出,线性LED驱动电路,结构简单,易于实现,研发周期短,生产成本低,体积小巧,而且,由于没有使用很多的大容量电容和电感,电路设计上不需要考虑EMI问题。可以适用于低电流照明系统。

网友:
运用全波桥式整流,使交变电源整流成单向的脉动电压

网友:
LED是一种半导体材料制造而成发光二极管,只能够单向导通

网友:
线性驱动电路从结构上一般都包含了以下的几部分,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

网友:
    very good !!!  excellent  advanced  professional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