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中用SCI输出数字

楼主(2021-12-09):
DSP中给了我们输出字符串和和字符的函数。
如果要输出数字,应该先将数字转换为字符,再用字符输出函数输出。
下面以28335的例程为例

int num = 1;
ReceivedChar = num + '0';   //输出一位数时
scic_xmit(ReceivedChar);

输出多个数时同样,多次使用一位字符输出即可。

如果想输出一个字符串,既可以用上述方法一个字符一个字符输出,也可以先新建一个字符串,将你要输出的内容给这个字符串,最后再将msg指向输出字符串就可以了,直接对msg操作是不行的。

int num = 1;
char str[3];
str[0] = '-';
str[1] = num + '0';
str[2] = '-';
msg = str;
scic_msg(msg);

网友:
输出多个数时同样,多次使用一位字符输出即可

网友:
DSP中给了我们输出字符串和和字符的函数

网友:
如果要输出数字,应该先将数字转换为字符,再用字符输出函数输出

网友:
直接对msg操作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先新建一个字符串,用赋值交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