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 ipc功能-框选过程怎么实现同步截图

楼主(2021-12-09):
    各位大侠,
         现在自己用skill可以写出一个框选动作获取器件或者走线的信息并通过ipc发送给其它exe的程序,现在想结合ipc借助外部exe实现同步截图。功能类似一些pcb专家评审系统,框选同步截图。能否给一些实现的思路,谢谢。exe用python写的。

网友A:
    获取图片的地址吗?用C++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图片的地址吗?用C++实现

    不是图片地址,就是鼠标左键点一下,框选器件,这样同时完成截图。类似下面图片这样的一个动作过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czNzc5fDkzODU4MjY3fDE2MzkwMjgxNzF8MzE0NzQxfDM4OTg3Mg%3D%3D&noupdate=yes

楼主:
    自问自答一下,仔细查看了下面这个gif,发现它截的图实际上是pcb画图区域的截图,也就是这个子窗口的截屏。所以思路就是想办法获取这个子窗口的句柄,然后截屏就可以了。--这就是截图的原理和思路。

    csdn上有一篇博文《Python----pywin32如何获取窗口句柄》,可以参考

    至于获取窗口句柄还有一个工具,spy++可以自行搜索下载。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czNzc5fDkzODU4MjY3fDE2MzkwMjgxNzF8MzE0NzQxfDM4OTg3Mg%3D%3D&noupdate=yes

网友(2023-01-11):
    楼主,我也想用这个功能,能不能说的在详细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