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D边框绘在哪里?

楼主(2021-12-09):
之前绘制的PCB,我都是在字符层绘制一个黄色框作为PCB板的边界。过去也都是这样发出去加工。现在有的厂家说我的PCB图没有边框文件,请问PCB边框应该绘制在哪个层?有什么特别要求?我使用的是altium软件,谢谢!

网友:
    可以在机械层,也可以在禁止布线层,现在好多人都选择在禁止布线层,绘制的方法你搜个教程,几分钟就学会了

网友:
    正规是在机械层,画在禁止布线层是错的,厂家也不建议,问打板厂家就知道。

网友:
    板框一般在机械1层绘制,或者在Keeout(部分人习惯)

网友:
    20开始好像都在机械层,20以下好多都是机械层和KEEP层,看个人习惯,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