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链路结构

楼主(2021-12-09):
无线链路的作用就是将来自模拟信源的信息经过一个模拟无线传输信道传到模拟信宿,信息的数字化仅仅是为了增加链路的可靠性。比如语音编码就是模拟信号数字化的一个典例。下图1.1,1.2描述的是一个具体的数字通信系统。

各模块功能介绍:
1)信源提供模拟信号并送入ADC(模数转换器)中,对于数字数据的传输可以送入信源编码器。
2)信源编码器利用信源的先验信息,以减小信源信号的冗余度,减少需要传输的信源数据量。
3)信道编码器通过增加冗余信息来保护数据,减小传输错误的影响。
4)信令是为了建立和终止连接、与争取用户联系信息、同步等施加的控制信息。信令信息通常采用纠错码惊醒严格保护。
5)多路复用器合并用户数据和信令信息,并合并来自多个用户的数据。
6)基带调制器将总数据比特分配到基带的复发送符号。这一步确定了频谱性质,符号间干扰,峰均比和发送信号的其他性质。基带调制器的输出以过采样形式提供了时间和幅度都离散的发送信号。过采样和量化决定混叠和量化噪声。因此,希望系统具有高的分辨率,并且基带调制器输出端的数据远高于输入端的数据率。(PS:射频、基带调制解调器关系:射频收发机芯片负责无线通信,应用处理器就是传统意义的CPU和GPU,基带调制解调器芯片负责对无线通信的收发信号进行数字信号处理)
7)发射机的数模转换器产生一对模拟的历史那振幅的电压,分别对应于发射字符的实部和虚部
8)本地振荡器提供一个系统需要的中心频率。
9)低噪声放大器对信号进行放大,降低接收链路产生噪声的影响。
10)接收机下变频,将接收信号变到基带。在基带,信号事宜模拟复信号的形式存在。
11)自动增益控制放大信号,使其电平达到模数转换器能更好地进行量化。

网友:
信道编码器通过增加冗余信息来保护数据,减小传输错误的影响

网友:
语音编码就是模拟信号数字化的一个典例

网友:
低噪声放大器对信号进行放大,降低接收链路产生噪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