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电流密度的标准?

楼主(2021-12-09):
PCB中电流密度的标准?电流密度的公式?谁知道的帮帮忙

网友:
电流密度的计算是指单位面积流过的载流量,但具体怎么去计算和选取,到目前为止一直缺乏权威的技术方法、公式,因为其应用场合各种各样,有明敷、暗敷、裸露、电子变压器、PCB走线等等,外部有允许温升,材质,频率的约束,只要有任一条件改变,电流密度的选取都可能不同!
先计算Track的截面积,大部分PCB的铜箔厚度为35um它乘上线宽就是截面积,注意换算成平方毫米。有一个电流密度经验值,为15~25安培/平方毫米。把它称上截面积就得到通流容量。
l=KT0.44A0.75(K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
T为最大温升,单位为摄氏度(铜的熔点是1060℃)
A为覆铜截面积,单位为平方MIL(不是毫米mm,注意是square mil.)l为容许的最大电流,单位为安培(amp)
一般10mil=0.010inch=0.254可为1A,250MIL=6.35mm,为8.3A

楼主:
看到资料上说35um铜厚,电流密度不能超过55A/m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