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增益AGC电路

楼主(2021-12-09):
自动增益AGC电路,如果模拟前端AFE或者mcu自带的OP有这个功能,就不用担心OP饱和失真或者说没满量程这个顾虑?一般地,会将信号放大到接近电源轨附近。如果太小将不利于AD转换?

网友A: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功能是在输入信号幅度变化较大时,能使输出信号幅度稳定不变或限制在一个很小范围内变化的特殊功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功能是在输入信号幅度变化较大时,能使输出信号幅度稳定不变或限制在一个很小范围内变化 ...

实际上很多时候是需要输出信号同步响应输入信号的啊

网友(2022-03-29):
    建波电压大是增益被衰减,建波电压小时,不衰减,这不就是一个震荡了,难道需要环路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