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线路板焊接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1-12-09):
  双面线路板焊接要注意哪些问题?

  双面线路板相对于单面板,布线密度变大,孔径更小。层与层间互连所依赖的金属化孔,直接关系印制线路板的可靠性。随着孔径的缩小,一些杂物,如磨刷碎屑、火山灰等,一旦残留在小孔里面,将使化学沉铜、电镀铜失去作用。
  为了保证双面电路有可靠的导电效果,应首先用导线类焊接好板上的连接孔,并剪去连接线尖突出部分,以免剌伤操作者的手,这是板的连线准备工作。那么,双面线路板焊接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对有要求整形的器件应按工艺图纸要求,先整形后插件。
  2、整形后二极管的型号面应朝上,不应出现两个管脚长短不一致的现象。
  3、对有极性要求的器件插装时要注意其极性不得插反,插装后不论是竖式或平卧的器件,不得有明显倾斜。
  4、焊接使用的电烙铁功率为25~40W之间,电烙铁头的温度应控制在242℃左右,焊接时间控制在3~4秒。
  5、焊接时一般按照器件从矮到高,从里向外的焊接原则来操作,焊接时间要掌握好,时间过长会烫坏器件,也会烫坏覆铜板上的覆铜线条。
  6、因为是双面焊接,因此还应做一个放置电路板的工艺框架,目的是不压斜下面的器件。
  7、焊接完成后应进行全面检查,查有漏插漏焊的地方,确认后对多余的器件管脚进行修剪,后流入下道工序。
  8、具体操作还应严格遵循相关的工艺标准来操作,保证焊接质量。
  以上便是双面线路板焊接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不懂可以随时咨询中信华。

网友:
焊接完成后应进行全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