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为什么会有几种不同的颜色呢?

楼主(2021-12-09):
  线路板为什么会有几种不同的颜色呢?

  线路板为什么会有几种不同的颜色呢?目前市场中的PCB线路板颜色,比较常见的有绿色、黑色、蓝色、黄色、紫色、红色和棕色;近来还出现了白色、粉色等不同色彩的PCB。那么,线路板为什么会有几种不同的颜色呢?

  在PCB板生产中,铜层无论采用加成法还是减成法制造,最后都会得到光滑无保护的表面。铜的化学性质虽然不如铝、铁、镁等活泼,但在有水的条件下,纯铜和氧气接触极易被氧化。由于PCB线路板中铜层的厚度很薄,因此氧化后的铜将成为电的不良导体,会极大地损害整个PCB的电气性能。

  为了阻止铜氧化,也为了在焊接时PCB的焊接部分和非焊接部分分开,还为了保护PCB线路板表层,设计工程师们把一种特殊的涂料涂刷在PCB板表面,形成具有一定厚度的保护层,并阻断铜和空气的接触。这层涂层叫做阻焊层,使用的材料为阻焊漆。

   PCB为了维修和制造方便,往往需要在板上面印制细小的文字。因此工程师们在阻焊漆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颜色,最后就形成了黑色或者红色、蓝色的PCB。

  从这一点来看,PCB板的颜色和PCB的质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黑色PCB和蓝色PCB、黄色PCB等其他颜色PCB的差别在于最后刷上的阻焊漆颜色不同。如果PCB设计、制造过程完全一样,颜色不会对性能产生任何影响,也不会对散热产生任何影响。近年来,人们使用较多的PCB线路板颜色为深绿色、深棕色、深蓝色等阻焊漆,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制造和维修。

  线路板为什么会有几种不同的颜色呢?说到这里,相信此时大家都已经基本清楚了吧!

网友:
在PCB板生产中,铜层无论采用加成法还是减成法制造,最后都会得到光滑无保护的表面

网友:
开放式阻焊铜保护选项:
铅/无铅热镀锡 (HASL)、沉金 (ENIG)、沉银 (Ag)、硬金、ENEPIG、有机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