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原理图怎么转为PADS Logic,我转的有问题,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21-12-09):
           xpedition Designer VX.2.3导出EDIF文件,然后用orcad导入,转化为DSN文件,再用pads Logic导入DSN文件。但是导出生成的Logic文件里电源网络出现错乱现象。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转化经验,是否还有其它的转化途径,求不吝赐教!!!

网友:
    目前pads2Exp是在Xpedition中自带的工具,你可以在Pads安装包里找下有没有Traslators相关程序看看,如果没有可能是因为版本的问题导致。你可以尝试用pads vx.2.4版本中试试

网友A:
    先转AD再转Log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转AD再转Logic

能上一个流程图不?谢谢

网友: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也很想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操作顺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