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和layout无法关键的问题。

楼主(2021-12-09):
有童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点击logic和layout关联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无法跟已经打开的PCB关联,必须重新打开一个新的PCB才能关联,已经关键上的PCB  .要是取消了关联,再次关联的时候又会弹出这个选项框。求赐教

网友:
切换一下版本试试

网友A:
    1  单击桌面pads  快捷键图标,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  还有电脑系统自带的输入法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单击桌面pads  快捷键图标,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2  还有电脑系统自带的输入法有关

    已经解决了,是公司加密软件造成的,谢谢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