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2-10):
去耦电容与旁路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
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

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在供电电源和地之间也经常连接去耦电容,它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切断其通过供电回路进行传播的通路;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

网友:
去耦电容是芯片的电源管脚,由于自身用电过程中信号跳变产生的电源管脚对外的波形输出,我们用电容进行滤除。
把信号电源管脚,输出干扰作为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

网友:
    旁路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而去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防止干扰信号返回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