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通孔,没孔眼?

楼主(2021-12-10):
    我想问一下这种通孔是怎么做到的,孔都看不到,板子质量挺好的

网友:
    孔的直径改为0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过孔工艺里面的一种,应该叫做  塞孔

网友:
    的确是叫“盲孔”。这个板子没看到通孔,采用的是盲孔

网友:
    树脂塞孔加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