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射频功率计

楼主(2021-12-10):
USB射频功率计:功率是表征电信号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它被定义为能量在系统之间或系统内元件之间传递的速率;给定元件既可以供给能量或能量也可被元件吸收。测量功率的仪器称为功率计或功率表,其根据被测信号的具体频率,功率计可分为:直流功率计、工频功率计、变频功率计、射频功率计和微波功率计、光功率计。射频功率计和微波功率计在射频范围直接测量功率,它们代替了电压和电流的测量,高频功率计一般由功率传感器和功率指示器两部分组成。功率传感器也称功率计探头,它把高频电信号通过能量转换为可以直接检测的电信号;功率指示器包括信号放大、变换和显示器,显示器直接显示功率值 。
   射频功率计和微波功率计,统称为高频功率计,是用来测量发射机射频输出功率的仪器,是功率计的一种。还有测量交直流功率的电功率计和测量光波、激光的光功率计。在射频和微波段常采用量热计法、测热电阻法、微量热计法和热电法等。高频功率计根据功率计接入传输系统的方式可分为吸收式功率计(终端式功率计)和通过式功率计(传输式功率计)。

   PSM3000系列USB功率传感器/功率计:五款可选,频率最高到26.5G,真平均功率测量
PSM3000系列USB射频功率计/传感器提供真实的射频和微波平均功率测量,准确的功率测量不受信号调制和带宽的影响。设计紧凑,通过USB2.0接口由电脑直接控制,无需昂贵的仪器主机。
五款可选,经济实用,性价比好:频率范围:10MHz ~ 26.5GHz;真平均功率测量、占空比校正、脉冲测量、高速测量记录等;动态范围:–55dBm ~ +20dBm;视频带宽:100Hz;支持外部触发输入和输出;测量速度:每秒读取2000次。
   产品特点:1、内部自动归零校准:测试前无需再进行归零校准操作,简化测试系统,节省时间,减少测试不确定度低至2.6%。2、平均功率/占空比校正/记录:增加了辅助工具和功能,用于基本功率测量,带有记录、趋势图和极限测试。3、USB接口和Windows连接:减小机架空间,无需单独控制器。4、速度达到2000个读数/s:功率计/传感器内提供最快功率测量,缩短测试时间。5、TTL触发输入和输出:通过高级触发功能,与DUT或其它ATE测试设备保持同步。6、PC连接:通过labview驱动程序和Windows DLL驱动程序控制功率计、记录数据和传输测量结果。

网友:
USB射频功率计:功率是表征电信号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它被定义为能量在系统之间或系统内元件之间传递的速率;给定元件既可以供给能量或能量也可被元件吸收。

网友:
DLL可以对数据进行记录

网友:
USB在生活中广泛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