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ansys和comsol的选择

楼主(2021-12-10):
我很真诚请教关于ansys和comsol的选择

网友:
1,两者兼学估计没有三四年整不下来,所以不可能在你学生生涯中两者都学
2,流热重点的,我只是知道ansys现在收购了ITEM CFD ,FLUET,CFX等,都比较强,何况官方现在主要是卖这个模块,挺好。
3,其实做耦合,adina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信息量不全,对于初学者摸索其中道理,很困难,至于comsol也凑合,但是你如果有很好的资料或者是有人带的话,倒是可以学习,否则就ansys吧,资料也多,理论与工程结合,如果搞明白了,其他的软件信手拈来
4,结论,你选择的两个软件,推荐ansys,但是不要忘了学些ansys的子模块ITEM CFD ,FLUET,CFX,以及workbench

网友:
comsol的求解器很强大的,解多物理场可以百很方便的自行加入任意的偏微方程,扩展性强于Ansys,当然这点一般就是搞研究写论文有用。comsol跟Matlab有完整的接口,毕竟它是从Matlab的工具度箱发展出来的,这个特点很有价值,Matlab的强大功能是其他软件无法替代的,对于工程应版用也有帮助。其他两者应该差不多,都是强大的多物理场软件,跟各种画图软件的接口也都不错权。Ansys的优势在于比较普及,资料丰富,另外comsolV3的流体模块做的一般,现在V4好像有所改进。

网友:
    个人感觉ansys很好,很强大,整合了好多软件,还出百了个平台,解决热力学和流体问题更是不在话下。软件就是个工具,能用他做你想要做的事就达到目的了度,你导师的意见值得参考,他可能从某个角度看待这两个软件的,比如论文的发表等等。其实软件就是工具,同一类软件的开发回设计思路也都很相像,学通一个就好,其他的触类旁通。还是那句话:软件就是个工具。基础专业知识答跟英文更重要。有点偏题,但这就是我看到这题目所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