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EDA, PCB什么关系?怎么用?

楼主(2021-12-10):
FPGA, EDA, PCB这些技术之间有什么关系?个人如何使用?比如我自己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微处理器电路,如何把这个电路刻到电路板上,使得可以构造一个单片机一样的东西呢?

网友:
FPGA是一种可编程器件,用硬件描述语言进行编程使之拥有你所需要的功能,基本上就是EDA了吧.我这个打个比方,比如一个FPGA是一张白纸,通过EDA,在白纸上写一个字,那么这个FPGA就只有显示一个字的功能,通过EDA,在白纸上画幅画,那么这个FPGA就只有显示一幅画的功能.至于PCB,你的FPGA要应用,那么这个FPGA就必定有外围电路,最基本就是电源啊,晶振等等,这个外围器件必须要和FPGA实物的那些引脚连起来,那就需要做一张电路板,以前前辈门做电路板都是用笔画出来的,当然效率比较低.现在时代进步了,就用电脑辅助了,用软件模拟把FPGA的引脚和周围的电阻电容连接起来,既电路板上的那些线,这只是一个电脑上软件模拟画出来的PCB图纸,把这份PCB图纸交给工厂,工厂就把电路板做出来,接着你把你买到的元件实物焊接上去,那么就成平常可见的电路板实物了.至于要FPGA实现单片机的功能,不是不可能,而是成本太高了,没那个必要.你设计了一个微处理器,那么就是晶体管电路,你也可以去买分立元件来焊接也行,但是体积过于庞大,没必要,而且信号干扰严重

网友:
1、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在PAL、GAL、CPLD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
2、EDA(Electronic Design Automaition)是IC设计的所有工具的总称,就是设计自动化,现在IC设计需要一系列专业软件的支持,主要有2个公司的一系列软件工具
分别称为 synopsys 和 Cadence,相应的流程称为synopsys 流程 和Cadence流程。
3、PCB( Printed Circuit Board),中文名称为印制电路板,又称印刷线路板,是重要的电子部件,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是电子元器件电气连接的载体。由于它是采用电子印刷术制作的,故被称为“印刷”电路板。
4、FPGA是把代码烧到板子上(PCB),通过板子的内置mem等形成逻辑,工作时需要对片内的RAM进行编程.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

网友:
PCB即印制板,用电路设计软件如protel,pads等,先画原理图,再画pcb图,最后交给印制板厂加工。

加工好的印制板装上芯片就可以用了

fpga,简单来讲就是把数字电路中的逻辑门用软件控制连接,不过还有更高级的东西在里面

eda就是电子设计自动化,以前设计是全人工的,现在有电脑的帮助

网友:
FPGA是把代码烧到板子上,处理方式和单片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