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00欧电阻的调理电路外部供压电压是5V,1%的电阻精度的误差会有多大影响?

楼主(2021-12-10):
一个1000欧电阻的调理电路外部供压电压是5V,1%的电阻精度的误差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
你这个1%精度的电阻是反馈电阻?电压分压电阻?输入端串联的电阻?。。。

网友A:
如果在运放中,输入电阻Ri和反馈电阻Rf用同一批次的同精度,同温度系数等的电阻,则对电路的误差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运放中,输入电阻Ri和反馈电阻Rf用同一批次的同精度,同温度系数等的电阻,则对电路的误差基本没有影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