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向DSP28335 RAM里写程序时出现以下问题

楼主(2021-12-10):
    C28xx: GEL Output:
    ADC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C28xx: File Loader: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000000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C28xx: GEL: File: D:\workspace\PWM\debug\PWM.out: a data verification error occurred, file load failed.
同样的配置相同程序向另一实验板下载程序完全没问题,求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要使用自己的GEL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EMU引脚的上拉电阻虚焊,补锡后正常

网友:
    是不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
    就是焊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