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下载的STC烧录软件烧不进去程序 ,一直都是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21-12-10):
自己下载的STC烧录软件烧不进去程序 ,一直都是正在检测单片机

网友:
先要断开单片机的电源,然后点STC-ISP的编程按钮,再打开单片机的电源。

网友:
看看芯片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
要先安装USB转串口CH340驱动,你安装了吗?

网友:
有时候需要把串口线的速率设置底一点,串口线的质量有的比较差的会出错,速率降低可解决

网友:
单片机重新上电试一下

网友:
重新上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