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一个封装各个组成部分处理成也是封装?

楼主(2021-12-10):
我需要使这个封装的各个圆弧也是封装,这样可以在原理图中队各个圆弧所对应的原理图封装分别添加,现在问题就是一添加就添加了整个大圆盘!,点这个封装名,下面没各部分的可选性!要的效果是:分别添加这个大封装的各部分封装,最后更新到PCB时如图整体呈现!

网友:
将这个封装直接拆开 ,单独制作成多个封装 等到画PCB的时候各个封装再拼成现在图中的摸样

网友:
看你的需求是将原理图拆开来画 跟封装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
你可以将一个器件在原理图中拆成好几部分,但是好几部分的封装只对应一个封装;这样只用修改一下原理图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麻烦。 只是不太明白为何非要在  对应的原理图封装分别添加

网友:
对  分别添加封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