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V LDO出现输出4.2V,目测被击穿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1-12-10):
之前也做过实验,输出端和地短路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只会烧坏LDO,只有输出端接触到10V以上高压有可能出现,输出4点几V,可问题是输出端那边不能碰到高电压啊,而且已经出现几次这种情况了,有没有大佬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的,或者电路有什么问题导致的# ], O, `) o) Q% C0 g

网友:
D18要起什么作用

网友:
元件有无使用错误

网友:
是要避开高压电路在附近碰到的,一旦过电压会烧毁三端电压芯片的,可以改变高压点在附近。

网友:
在高压与低压PCB间隔断,一般都是这样处理的,要不然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还有就是设备工作环境,如果环境潮湿的话,这样的问题更会容易出现的。

网友:
好奇这个mos管防反真的能起作用吗?如果反接的话电流还是可以通过体二极管流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