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按键如何在不影响灵敏度的前提下,外接线控制?

楼主(2021-12-10):
我有个触摸按键开关的烧水器,现在想用单片机实现物联网控制开关,接上单片机后,拉高引脚,可以实现触摸按键的操控了,但是手指触控这个触摸按键时,却不是很灵敏了。
所以想请教一下,
1 影响触摸按键灵敏度的因素有什么
2 怎么能单片机的引脚不影响触摸灵敏度

网友:
影响触摸按键灵敏度的因素1连接线2输入输出电流

网友:
本来弱电控制都是微电流,一定不能接长线,要不然会无法控制

网友:
首先要明确你的是电阻式触摸屏,还是电容式触摸屏。电压是否被分压了?容值是否被影响了?

网友:
线圈是电感,和电容组合成谐振电路。

网友:
电容式的微型按钮无法外接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