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PC柔性线路板孔里有阻焊和图形有针孔?

楼主(2021-12-10):
为什么FPC柔性线路板孔里有阻焊和图形有针孔?

网友:
FPC柔性线路板在网印时没有及时印纸,造成网版堆积残余油墨过多,在刮刀压力下把残余油墨印入孔内,也会造成孔里阻焊。

网友:
丝网目数太低,也会造成孔里阻焊

网友:
照相底版上有污物造成FPC柔性线路板在曝光过程中应见光的部分没有见光,造成图形有针孔

网友:
丝网目数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