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失真计算结果 pspice中怎么查看

楼主(2021-12-10):
谐波失真计算结果 Pspice中怎么查看?

网友:
在瞬态分析设置中进入Output File Options,打开Perform Fourier Analysis,设置好中心频率、需要分析到的谐波次数(最大到9次谐波)以及对哪个信号进行分析,仿真完成后在输出文件内就可以得到谐波失真数据。

网友:
同问,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