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166和172双版本不成功

楼主(2021-12-10):
电脑装双版本基本上就各种问题,系统也重装过了,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我是WIN7 64系统,先装16.6再装17.2,没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WIN7 64系统,先装16.6再装17.2,没任何问题,.

每装一个版本都打一次补丁么,我是先装了172

网友:
    是个概率问题,win10之前装的两个版本,后来软件有些小问题卸载重装,然后就彻底用不了了,后来重装系统和软件,只装了16.6

网友B:
    WIN10系统试试右键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看看

网友C:
    安装前注册表什么的要删干净,

网友D:
    批处理的问题,在环境变量中更改一下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系统试试右键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看看

    win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前注册表什么的要删干净,

    用老吴的删除的,应该不关这里的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处理的问题,在环境变量中更改一下路径

    改过啦,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