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树莓派3B+耳机孔播放,USB麦克风录音?

楼主(2021-12-10):
如何设置树莓派3B+默认使用USB麦克风录制音频,使用耳机孔输出音频?
我尝试过配置.asoundrc文件,修改usr/share/alsa/alsa.conf文件,添加etc/asound.conf文件,但都没有作用,还是默认以耳机孔作为录制来源,当然就录制不了任何声音。树莓派可以识别USB麦克风设备,只是无法将其设置为默认设备。我曾经设置成功过,但过了几天再开机发现不起作用了,怎么修改也不行。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分享?

网友:
可以仔细阅读usr/share/alsa/alsa.conf文件

网友:
usr/share/alsa/alsa.conf文件,里面有配置音频输入输出文件读取的先后顺序和默认文件信息,网上的教程大多针对.asoundrc文件,并没有说为什么改这个文件,操作是否起作用取决于alsa.conf文件,问题源于此,解决方案当然从这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