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流水灯这样写,只能亮4个LED。我要亮8个灯

楼主(2021-12-10):
while(1)
        {
           led = 0x01;
           delay(50000);
           led = 0x02;
           delay(50000);
           led = 0x03;
           delay(50000);
           led = 0x04;
           delay(50000);
           led = 0x11;
           delay(50000);
           led = 0x12;
           delay(50000);
           led = 0x13;
           delay(50000);
           led = 0x14;
           delay(50000);

网友: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while(1)
        {
           led = 0x01;
           delay(50000);
           led = 0x02;
           delay(50000);
           led = 0x04;
           delay(50000);
           led = 0x08;
           delay(50000);
           led = 0x10;
           delay(50000);
           led = 0x20;
           delay(50000);
           led = 0x40;
           delay(50000);
           led = 0x80;
           delay(50000);

网友:
led是8位IO口吗?没太看懂你的代码

网友:
你目前的位操作就只操作到了四个IO口

网友:
while(1){
  led >>= 1;
elay(5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