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式开关电源的特点

楼主(2021-12-10):
    目前市面上的隔离电源非常的多,对于一些低成本的电源很多都是用反激来做的,随技术的更新,一些小功率电源都是用集成芯片做的,现在集成的芯片成本都非常的便宜,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工程师在用自激式的电源,那对于自激式电源的特点有哪些了。

    1、自激式开关电源结构简单,都是一些三极管、二极管、电容搭这些基础的器件搭建而成,生产制造成本低廉。不需要芯片控制,对于目前的很多的芯片都买不到的情况下,可能有很多的工程师会想到用自激式的方式来做电源。

    2、自激式开关电源的脉冲信号是通过变压的绕组自激振荡产生的,这一种方式产生的脉冲它的频率是不固定的,随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而变化,轻载时开关频率较高或间歇振荡,满载时频率会自动降低,这里有点像它激式的PFM控制方式。

    3、自激式开关电源在占空比D发生改变时,开关管的集电极电流与电压相对值发生变化,因此占空比的变化范围较小,一般设计的时候占空比小于50%。

    4、自激式开关电源在搭建电路的时候也是可以具备一定的自保护功能,比如负载过重的时候,原边绕组的电流过的,通过检测限流电阻的大小来关闭主功率管的基极,因此保护电路比较简单,这是自激式开关电源的一大优点。

    5、自激式开关电源因为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在功率大的时候电源稳定性很差,可靠性不高,我们想下自激式的电源都是一些三极管搭建的,三极管的一些特性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导致了电源一致性很差。所以一些大功率的都比用自激式的方式。

    以上的特点是自激开关电源所以具有的,自激式电源的优势就是结构简单成本低,用几个三极管就可以搭建而成。但是现在自激式开关电源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很多国产的芯片制造商都能造出比自激式电源更简单便宜的芯片,外围电路可能就是几个电阻电容,电路非常简单,可靠性方面要比自激式电源好很多,在设计上面比自激式的电源要简单,这就导致了自激式电源成本低,器件少结构简单的优势荡然无存。所以一些小功率电源都转向了用集成式的芯片。

网友:
    自激式开关电源在占空比D发生改变时,开关管的集电极电流与电压相对值发生变化,因此占空比的变化范围较小,一般设计的时候占空比小于50%。

网友:
    自激式开关电源因为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在功率大的时候电源稳定性很差,可靠性不高

网友:
    自激式开关电源结构简单,都是一些三极管、二极管、电容搭这些基础的器件搭建而成,生产制造成本低廉

网友:
    在功率大的时候电源稳定性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