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工艺流程要注意问题?

楼主(2021-12-10):
波峰焊是一种用于制造PCB的批量焊接工艺,焊料通常是金属的混合物;波峰焊主要用于通孔元件的焊接。那么,在波峰焊工艺流程要注意哪些问题?

1、元件孔内有绿油,导致孔内镀锡不良。孔中绿油不应超过孔壁的10%,内部绿油的孔数不应超过5%。

2、镀层厚度不够,导致孔内镀锡不良。

3、元件孔壁上的涂层厚度不够,导致孔内镀锡不良。通常,孔壁的厚度应大于18μm。

4、孔壁太粗糙,导致出现孔内镀锡不良或伪焊接现象。太粗糙的孔壁,则会镀层不均匀;而涂层太薄,则会影响上锡效果。

5、孔是潮湿的,导致出现伪焊接或气泡现象。在未干燥或未冷却时封装PCB,以及在拆包后放置很长时间等,都导致孔内潮湿,出现伪焊接或气泡。

6、垫的尺寸太小,导致焊接不良。

7、孔内部脏污,导致焊接不良。PCB清洁不充分,导致孔和垫上的杂质和污垢残留,影响锡效应。

8、由于孔尺寸太小,不能将部件插入孔中,导致焊接失败。

9、由于定位孔偏移,部件不能插入孔中,导致焊接失败。

网友:
元件孔壁上的涂层厚度不够,导致孔内镀锡不良

网友:
PCB清洁不充分,导致孔和垫上的杂质和污垢残留,影响锡效应

网友:
垫的尺寸太小,导致焊接不良

网友:
    相对物料:PCB 通孔尺寸,镀层,洁净度,Flux 选用及用量,原件引脚的洁净度及镀层等
    设备:预热时间及温度,焊接温度及锡渣的清理等
    工具:治具的设计
    等等,都有影响.

网友:
    由于定位孔偏移,部件不能插入孔中,导致焊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