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的选型和基础知识

楼主(2021-12-10):
一、稳压器工作原理

  稳压器由调压电路、控制电路、及伺服电机等组成,当输入电压或负载变化时,控制电路进行取样、比较、放大,然后驱动伺服电机转动,使调压器碳刷的位置改变,通过自动调整线圈匝数比,从而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容量较大的稳压器,还采用电压补偿的原理工作。

  二、稳压器产品分类

  自耦式---非补偿式稳压电源(单相0.5kVA~3kVA,三相9kVA及以下)容量较小,有110V电压输出。

  补偿式---补偿式稳压电源(单相5kVA立式及以上,三相15kVA及以上)有补偿变压器,无110V输出。

  三、稳压器主要技术参数

  项目单相三相(三相四线制,分调式)

  稳压器输入电压范围 160V~250V  相电压为160V ~ 250V

  线电压为280V ~ 430V

  稳压器输出电压 220V或110V 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

  稳压器过电压保护值 246V±4V 相电压246V±4V(以相电压为准)

  线电压426V

  稳压器稳 压 精 度 ±4%

  四、稳压器选型方法

  1、容量安全系数

  交流稳压电源是以输出视在功率(kVA)为标称额定容量,而一般情况下负载都不是纯电阻性的,即功率因数COS¢≠1,稳压器实际能输出的有功功率kW=容量(kVA)×COS¢。所以在实际选型时要按用电设备的额定功率、功率因数和负载类型等具体情况来合理选择稳压电源,其输出功率应留有适当余量,特别是冲击性负载选型时余量要更大,具体选型安全系数见下表

  负载性质 设备类型 安全系数 选择稳压电源容量

  纯阻性负载 白炽灯、电阻丝、电炉等设备 1.25~1.5 1.25~1.5倍负载总功率

  感性、容性负载 荧光灯具、风机、电动机、水泵、空调、电脑、电冰箱等 2 ~ 3 ≥2~3倍负载总功率

  大电感性、电容性负载(如电动机、电脑)环境下,选型时应考虑负载的起动电流特别大(达额定电流的5~8倍),所以选择稳压器容量时应是负载功率的2.5~3倍。

  如:三相电机2.2kW  1台,5.5 kW  1台,选用稳压器时,容量≥(2.2kW+5.5 kW)×2.5=19.25 kVA,即至少要选用三相SJW-20 kVA以上产品的稳压器。

  2、非补偿式稳压电源输出容量曲线

  自耦式稳压器(单相0.5kVA~3kVA、10k卧式及以下,三相9kVA及以下)当输入相电压低于198V时,输出容量就开始下降;输入相电压等于160V时,下降到稳压器额定容量的50%。所以在电源电压的低端特别要注意减轻负载降额使用,以免使稳压器过载烧毁;

  自耦式稳压器能够同时输出220V和110V两种电压。但即使是全部由110V输出时,稳压器所带负载也不能超过额定容量的50%,否则就是过载使用。

网友:
稳压器由调压电路、控制电路、及伺服电机等组成

网友:
在电源电压的低端特别要注意减轻负载降额使用,以免使稳压器过载烧毁

网友:
自耦式稳压器能够同时输出220V和110V两种电压

网友:
在实际选型时要按用电设备的额定功率、功率因数和负载类型等具体情况来合理选择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