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中把一个焊盘拷贝4*5阵列?

楼主(2021-12-10):
间距有0.09inch要求。

网友:
可以用edit-copy,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相对坐标,可以输入移动值,当然你得计算到底移动多少才是拷贝对象移动的距离;
比如1*1inch物体要向右拷贝一次,并且间距0.09inch,那么你相对坐标输入1.09 (单位inch),也可以一次按这个距离拷贝很多,设置一下就可以;

网友:
用edit-copy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