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时错误

楼主(2021-12-10):
    hyperlynx仿真时Syntax  error  is  missing   in  line  15怎样处理

网友A:
    点击setup-options-license checkout and checkin..后把那些lincese都勾上,点击OK,所有的功能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setup-options-license checkout and checkin..后把那些lincese都勾上,点击OK,所有的功能就能用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
    这是由于AD里的个别元件参数不对,用文本编辑器打开.HYP文件,找到15行,然后查看是哪个元件。再到AD里进行更改,最后重新导出HYP文件就行了。

网友(2022-08-04):
    感谢热心的分享我不会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