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是否有計算RF阻抗匹配的功能

楼主(2021-12-10):
請教各位pads高手
PADS軟體內
有沒有可以用來模擬 / 計算 RF 線路阻抗匹配 的功能 ?

网友:
不知道有没

网友:
PADS 内部有这个计算功能,但没有具体的计算器界面可使用,如果你查看PINPAIR 或NET 的属性, 可以查看连线的阻抗。 这阻抗是否正确, 要看你的叠层是否输入了正确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