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GHZ左右的射频电容一般选用哪个品牌的?

楼主(2021-12-11):
    请教大神们,10GHZ左右的射频电容一般选用哪个品牌的(电容容值100nF,100pF,10pF,耐压16V之类的)?有没有性价比好点的推荐,谢谢" x# k  a% w; F% d

网友:
    只要满足参数要求那个厂家的都问题不大

网友:
    法拉电容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