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功放和喇叭是怎么的实现方式?

楼主(2021-12-13):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从事手机行业的。我想了解一下,手机的功放和喇叭是怎么的实现方式,怎么那么小的喇叭,可以出那么大的声音。而我们用PC,接8欧10W的喇叭+35w的功放,怎么声音还干不过手机?有没有大神从事这方面的。指导一下,最好能给个图

网友:
手机的扬声器2W左右,首先确定信号输出确实达10W,1.如果你只输出1W又怎么干的过,2.出声的位置是否挡住,3.喇叭的SPL可以调高,尺寸可以加大。

网友:
这个牵扯到声学知识以及功放知识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了了。简单一点讲吧:
手机上的喇叭有以下特点:
1、膜片多为非常轻的透明膜片,非常薄,
2、驱动音圈一般相对较大,10-15芯。
3、磁铁我稀土磁钕铁硼,性能奇强。
但是手机喇叭的频段相对窄,声音听起来尖刺大声,没有乐感,只是中高频声音大。
综合以上,你应该可以找出原因了。

网友:
"接8欧10W的喇叭+35w的功放,怎么声音还干不过手机"   是没驱动好。

网友:
    手机的喇叭2W,手机的输出功率低于2W,但也接近了,这个没毛病,你的10W喇叭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是功放的输出功率没达到10W,也许5W都不到,如果功放输出达到5W以上,绝对是高于手机的,如果不行那就是喇叭问题了,你拿个坏的喇叭来放,肯定干不过啦。另外手机的频率相对比较高,频带窄,功放跟10W的喇叭频率比较低,频带比较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