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电路使在输入12V和15V的情况下都能输出5V和-5.2V电压

楼主(2021-12-13):
如何设计一个电路使在输入12V和15V的情况下都能输出5V和-5.2V电压

网友:
先稳压出5V然后用这个5V搞出-5.2V

网友:
找个双路输出电压的芯片

网友:
没有说输出电压的精度和电流驱动能力. 反正方案很多, 根据你的要求, 还可以不同的方案

网友:
宽电压输入的DCDC就可以

网友:
    线性稳压就用7805和7905就行了!7905要处理一下,提高0.2V

网友:
    用两块lm2575,一块输出5V,一块输出-5.2V,用典型电路就可以。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有专门的降压IC,没必要搞其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