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1-12-13):
TP16是直接进ad芯片,pre_opamp_out是输入的一组感应电压,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加这么一路电源,PIN4提供电源5mS宽度,频率12,5hz,大致就是这样,各位看看

网友:
   是跟随器

网友:
可能就产生一个激励信号,让ADC去检测

网友:
    C是交流耦合,C选的比较小,为了传个低频的,所以电阻选的大一点,不至于信号衰减太多

网友:
    提供高输出阻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