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超声波软开关驱动?

楼主(2021-12-13):
如下图,采用单片机他激方式驱动雾化片,有时驱动mos管会很烫,有什么方式实现软开关驱动,并且频率随时调整或者通过自激振荡谐振在陶瓷片的谐振频率上,求高手回答!
一定要软开关驱动,保证MOS管不烫。

网友:
做软开关, 电路和控制都会复杂很多. 你这个电路多大功率, 看使用的电源应该不大,  建议你调整一下散热条件. 还是避免太过复杂的软开关技术

网友:
你这样当然不行,需要加电流采集电路,在短时间内扫描电流,确定频率

网友:
发烫是因为频率太高的引起的mos管栅极电压不能快速释放。

网友:
这种应用有现成的驱动IC,还会自动跟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