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与Hspice仿真出来的波形图区别,一模一样吗?

楼主(2021-12-13):
Pspice与Hspice仿真出来的波形图区别,一模一样吗?

网友:
电路仿真的结果取决于仿真输入的电路网表,使用的元件模型,以及加的激励条件。pspice和hspice都是spice仿真器,区别在于使用的语法以及能够是使用的模型不完全相同,如果前面说的三者(输入的电路网表,使用的元件模型,以及加的激励条件)都一致,则结果将是一模一样的,否则如果有任一个有区别,则结果有可能不同。

网友:
    有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