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重定向的printf可以控制不做格式处理吗?

楼主(2021-12-13):
片机通过putch将printf重定向到了串口,可以通过printf向串口打印数据。
但是,printf格式处理时会耗费很多时间,我就想通过开关,在我需要串口数据时打开printf函数,让他输出,不需要时就直接return,不做任何处理。printf的格式处理很好用,也不想自己写函数。各路大神有什么办法吗?

相当于这个效果

  • void printf(...)
  • {
  •     if(P10 == 0)
  •     {
  •         return;
  •     }
  •     .......
  • }

网友:
做个变量不就行了吗,设置个调试标,需要调试时置1

网友:
定义变量 DEBUG_SYCL,值为1串口输出,为0其他操作方式
#ifdef DEBUG_SYCL
printf
#else

#endif

网友:
   做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