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采样值一直波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13):
DSP28335的AD采样口输入的模拟电压是稳定不变的,然后采样回去以后,结果寄存器的值一直波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模拟电压本来就是一直波动的啊 只是你万用表测量的时候是固定数值而已

网友:
    最大波动20V左右,关键是输入AD口的值不波动,很稳定

网友:
    波动时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