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6这个区域怎么没有全部填充

楼主(2021-12-13):
请问怎么弄成全部填充

网友:
规则 焊盘 直连 direct

网友:
D-R  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  选择Direct Connect

网友:
    规则里可以改为全连接

网友:
    用铺铜的话,要在规则里边将焊盘连接改为直接连接,不要用十字连接
    也可以换用实心区域,‘放置--实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