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ESP8266模块与Arduino UNO进行通讯?

楼主(2021-12-13):
怎么让ESP8266模块与Arduino UNO进行通讯,ESP8266的接线方式我会,也会用Arduino IDE给它录入程序,但不知到怎么编程能让ESP8266和Arduino UNO实现通讯,例如ESP8266中的程序中我定义了一个函数值a=1,那怎么把a=1发送到Arduino UNO中呢?又怎么让Arduino UNO接收这个a=1的值呢?我是个新手,所以懂的不太多,先谢谢大家的帮忙啦!

网友:
void setup() {
  //设置波特率
  Serial.begin(1200);
}
void loop() {
  //TX引脚输出
  Serial.print("uno data");
  //延时
  delay(200);
}
void setup()
{
  //波特率务必与要通讯的模块保持一致,否则通讯失败
  Serial.begin(1200);
}
void loop()
{
  //因为串口是一位一位的发送所以在这里缓存完再发送
  if (Serial.available())       //判断串口缓存区是否有数据
  {
    size_t counti = Serial.available();
    uint8_t sbuf[counti];
    Serial.readBytes(sbuf, counti); //读取串口数据
    Serial.write(sbuf, counti);     //将读到的数据通过TX引脚发出去
  }
}
然后接好引脚,用串口

网友:
TX--RX RX--TX
然后8226的串口打印出“A”,arduino就能接收到“A”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TCP协议可以实现

网友:
    楼上正解,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