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uim designer usb封装问题请教

楼主(2021-12-13):
AD中usb封装搜出来好多,不知道名称代表什么意思,是那种usb。例如usb/sm0.8-6h5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通常对于他人做的库,的确如你所遇。
每每遇到此类事,一个个的点开与实物对比一下。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别人命名的库元器件,神仙也搞不清楚它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别人命名的封装,最好打开看下封装的尺寸,然后根据你自己的或公司的习惯重新命名!哪怕起个阿猫阿狗都行!